东芝NB200不触发 ,开机按钮17V,IO开机脚3.3V

楼主(2011-03-26):
图纸 发现IO 32脚连接D24的2脚 电压3.3V 正常,3脚没有找到连接的什么东西 但是电压为17V, 一脚连接开关,输出17V,这是为什么 正常吗?

网友:
没人回?本子论坛无高手啊?

网友:
是你问题太简单.高手们懒得回.低手来回答你:SW3是51on提供的.17V当然是正常的了.这个信号不是直接连到EC的,17V的跳变会由D24转成3.3V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 开关处 有17V 是正常的 按下开关 PBTN-OUT 无电压变化 一直3.3V IO换过了 重点查哪里呢 感谢超版

网友:
你这种修法是照套台式机的开机流程,不好使的.应该先看BIOS数据线有没有走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才失误 看错了 开关处有17V 按下开关 17V变为0,IO ON/OFFBTN#有3.3V跳变,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 几脚是波呢、 刚接触本子 不大懂 勿怪

网友:
接着查的EC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先查查EC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查I/0供电,待机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已经修复了 换了一片IO 还是不亮 结果想起那天刷BIOS了 刷回原来的 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