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这个MATS上的错误是那个显存有问题?

楼主(2011-03-26):
      我正在修一块小影霸8600GT 256MB的显卡。花屏并不是很明显进系统后用3DMARK测试能看见一点花屏。用MATS7测试测完以后就会提示有两个错误。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哪个显存坏了这个显卡总共有4个显存。。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D[ 31:  0]            0        36584            0
FBD[ 63: 32]            0        36584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73168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网友(点评):
软件用错了。别用7测。用MATS8 最好上个显卡图。

网友:
如果软件没有错误,说明GPU过热导至PCB空焊

网友:
换个版本啊 上面的数据不正确呢

网友:
我把GPU拆下重新植球做了一遍但故障还是一样。难道是GPU本体坏了吗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就是强,二话不说就把核心重植了。怎么都不见你用表测呢?遇到所有显存都出错这样的重要的先查显存的电压和参考电压呀。再就是软件不对,怎么就有个D区?还是64BIT的,难道是那种小86核心的垃圾卡?

网友:
显存的电压都是正常的.GPU的供电是对的。在这之前我都量过了。BIOS我也替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