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警报—连续烧场管

楼主(2011-03-26):
型号 X165012V3.3V没有短路,上机电源保护。测量核心供电上管的G-S击穿(这个不算在我头上)。换管上电,图像正常,还没来得及高兴,只听电源打了个哆嗦,没气了。惊出一身冷汗,赶紧查核心,还好没有击穿。得,把控制芯片6549换了吧。再仔细检查焊接无误,上电,这次连哼也没哼,又断气了。我还就不信了,有这么欺负人的吗?场管不稀罕,备件一大把,这次连下管一块换喽。再次上电,结果还是烧掉没商量。好嘛,这哪里是上电,简直是在给咱上电刑啊。
来者不善,备件再多也不和你这样玩。,全是上管的G-S击穿。且击穿后很烫,连PCB也烫。再一摸,明白啦,是那个电感线圈搞的鬼。拆下来,撬开外壳,果不其然线圈都烧得变色了。不用说换个上去,问题解决。
总结一下,还是想当然的错,以为线圈很粗,再也想不到会烧坏。压根就没考虑它。烧掉四个场管,换来一个经验教训,也值了。

网友:
意料之外烧场管正常的很。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厄流线圈?

网友(点评):
不是扼流线圈,是储能电感

网友(点评):
不是扼流线圈,是储能电感

网友:
呵 我今天也发生同样的事情 烧了比你更多的上管 每次换完都测试阻值正常 可是一上电立马就烧 我把管理芯片 电感 上下场管一起换掉上电还是短 后来我换了个大功率的上管 OK不烧了

网友:
请问,电感线圈坏为什么他烧管

网友(点评):
是的,现在还只是个经验,还没有从理论上搞的很明白。譬如说,连这么粗的线都烧黑了,为何核心没坏?场管的G-S击穿了,但是控制芯片也为何不坏?还在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知道了,我那电动车充电器的开关变压器老炸开关管,估计变压器也烧的了。

网友:
修过两个线圈同时烧的板,只换了线圈+场管就OK了.数字电路就这个好.模拟电路一烧就一串.

网友(点评):
模拟电路坏了会烧一串吗?模拟电路一级和一级之间多数有偶合电容或驱动变压器,直流多数是隔离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是的.模拟电路一般不会像数电一样,烧个件只烧一个...如果你修家电有段时间感触也许更深...希望多和你探讨...认识你很高兴...

网友(2011-04-25):
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我手上有几块板也同样故障的,不过没有件换

网友(2011-05-28):
学习了,增长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