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25机器不产生公共点电压

楼主(2011-03-26):
ADP_EN#电压是19V   +VBATR电压也没有。 求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在线等。

网友:
呵呵忘记改电源信号接口了。 改好后待机只有3.3V  5V没出来。  正在修。

网友:
老情歌 -5

网友:
学习学习,

老情歌 -5

网友:
楼主看图功力有待加强,截图都没截到关健的地方,其实关键在于393的6脚

网友:
谢谢7楼。 HP机器中间针的电压没出来所以产生不了公共点电压。

网友:
别用改的电源头,最好用原装适配器测一下公共点有没有电压,有时改的电源头不好使。会耽误事的。

网友:
换原装电源,换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