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DELL 1440 笔记本进水

楼主(2011-03-26):
DELL 1440笔记本进水,待机电流0.19A,求维修思路,待机3.3V,5V都没有

网友:
晕,没待机就先把待机搞出来了

网友:
0.19的待机是不是太高了 有短路的地方 先把短路修好

网友:
查 51125 8#3V   17#5V 有没有 , 然后 wpce773la0dg95# 有无3V , 没有换上 OK

网友:
0.19,有短路,看一下待机芯片发烫不发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