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15寸液晶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1-03-26):
  此液晶我师傅接手的,之后就扔给我了。说是通电显示无信号,插上信号线没图像出来。
  液晶型号:

  故障现象:图片照的不好,大家将就着看下。
通电显示无信号,插入信号线之后屏幕黑屏
拆机过程略;
拆开大致开了下, 12V高压板和驱动板组合的。板子没有被人动过
电容也没爆
由于以前修过此类故障,直接去打VGA口行场信号阻值正常,三基色测得结果
如下图(表笔是反着的):
三基色正常的阻值在35左右,而现在测得的阻值是0  再VGA口正面有三个三极管B级,

C级接地,型号是JC
在板上测量三极管的BC是导通的。可能为坏的,

  为了确定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取下三极管一个一个测量。测量结果如下图:
故障已经很明显了,VGA口的三基色对地短路导致拆入信号线不显示。于是从料板上拆了
三个A7W装上去,阻值变为34
阻值正常。
装机测试半小时,故障修复

网友(点评):
是双二极管,不是三极管,做钳位用。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LZ讲解的很详细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讲的很详细,思路也很准确!

网友A:
怎么三个都坏了吗????

网友:
好资料,三星711系列好多现象也是不加信号正常显示,检测信号线,而加信号无显示,一般都是MCU问题。我遇到的太多了,通病。现象基本一样,病根不同呀。

网友:
佩服楼主边修边拍照,我一般修的时候很兴奋,忙完了修好了也装好了机壳,才想起没拍,这时也懒得再拆了。

网友:
重来没有遇到过接口短路的,,还是头一次听说,,经验啊。

网友:
遇到的这种情况的都MCU问题多。

网友:
LZ讲得挺详细的,还带图,希望以后哥们都这样,让小弟们看得详细些,学得也快些.

网友B:
这三个三极管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
不错啊  学习了!!!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谢谢楼主,讲得那么清楚,以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只能改板,真的是宝贵的经验...

网友:
学习了,见一次长一智

网友:
多谢LZ传授经验。

网友C:
那个不是三极管好不好,那是钳位电压的复合型二极管。

网友:
此款机子拔掉信号线后提示无信号显示

网友(2015-08-31):
引用 网友B:
这三个三极管是做什么用的啊

钳位保护VGA行场信号工作电压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三个都坏了吗????

应该是一个双二极管损坏,影响了其它两个BC之间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不是三极管好不好,那是钳位电压的复合型二极管。
这里故障应该是复合型二极管正负极之间阻值直接短路。

网友:
三个都坏啊,楼主高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