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8455q CPU使用百分之百怎修?

楼主(2011-03-26):
   客户拿了块联想的L-I845Q的主板来维修。就是CPU使用百分之一百的问题,没有别的问题了,我写过BIOS,换过IO都不行。请教各位高手如何维修??谢谢!!

网友:
U使用百分之百那个应该是系统中毒也有可以    换自己的硬盘 做系统试试  不行再加一根内存条试试

网友:
上来先把IO给杀了
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重做过系统了吗?重做后cpu的使用率还是100%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硬盘换过了,不关软件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那最小系统法试试,换下cpu,内存等。

网友:
CPU 内存 硬盘 系统 全都是我自己的,客户就是拿了一块主板来,我一开始就写BIOS后来再换IO,还不行的话,明天就要给回客户了。。

网友:
会不会是座虚焊掉了啊,,建议量下U座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有可能,明天上班试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