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换电容加快速度

楼主(2011-03-26):
今天来了个修主板的,主板是好的,说是让我把电容换了,这样可以加快电脑的运行速度。我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他说以前她的一个板子别人帮他换完电容后机子速度明显变快了,这是什么原因应该换那的电容,怎么还哪位大哥知道说一下。谢谢

网友:
电容一般都是储能、滤波的,他说我加快电脑速度就有夸张了吧。
能让电脑稳定点倒是真的~

网友:
没科学根据

网友:
那都不用CPU了 装满机箱电容算了

网友:
哈哈 头一次听说 换电容加速度

网友:
纯属扯淡,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
可能以前和他说的那位,说的是要换内存吧,他搞错了就以为是换电容了。

网友:
那我的饿要去换换去

网友:
没有这个说法

网友:
无根无据,,没有道理,,

网友:
社会大了,什么样的人都有呀。也有外行来修电脑的。这样的人还不少,我还遇到过有人拿个液晶让我装系统的。把我差点吓倒了。给再多银子我下没有那个本事呀。我这经常有人电脑不显示了。就把显示器搬来了。我一试好好的又抱回家了。第二次才去拿主机。这也叫拿钱买经验,下次不显示了他也不敢肯定的说是显示器坏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客户之前说的是主板上电容不好,引起机器运行不稳定,换完了解决了这一问题,然后在他看来,就有了换这个可以让电脑快起来的经验。CPU供电电容容量下降,失容,有时会引起一些莫名的现象。所以客户这样说也不用太奇怪了

网友:
嘿嘿,我就得你说的换是有点道理的。谢谢指教。

网友: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网友:
换了正常保养下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楼主你是修电脑的吗???这就是这行越来越难乱,越来越难做的原因。可气又可笑啊

网友:
我碰到过,CPU供电不足容易卡机和死机,换了电容后问题解决,对客户来说是速度快了,哈哈~~

网友:
摩机,就是换电容!!!!!!!!!!!

网友:
真的咩了,有更子的事?
那天试试看北。

网友:
可能是以前的电容工作不稳定,导致系统慢,换后速度有提升

网友:
换电容可以提高速度???第1次听说

网友:
谬论,简直是一派胡言,毫无道理!!!!!!!!!

网友:
电容不良就掉电了,估计是那个妹妹被人忽悠了。

网友:
如果以前的电容鼓包了,换电容还有点用。好好的就没必要换了。

网友:
他 要你换个固态的电容吧,我换过一次把CPU核心供电的电容换成固态的,发现超频倒是可以

网友:
换电容可以加快速度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人家是心理作用!要不就有人忽悠。

网友:
换1个电容。重装个系统然后收费。

网友:
换个电压大的?

网友:
应该是说超频比较好,

网友:
那是不是双核的机器多并几个电容 会变成四核 少装几个变成P3了 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纯属扯淡,第一次听说

网友:
要换内存吧,他搞错了就以为是换电容了

网友:
理解成了 如何加快换电容的速度。呵

网友:
我帮他换了个电容,然后装了个系统,完后启动机子,360提示开机用了42秒,他说快了原来要1分多钟,哈哈,原来他说的快慢是这个,收了50块钱,他挺高兴地。嘿嘿!!

网友:
可能是觉得电容用的久了怕影响主板的正常运行了,不过这是真的懂电脑的人会这样做的,不懂的就是没事找事了

网友:
他说换就换呀!

网友:
换电容本来就不好换,实在需要快点,试试用热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