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2代800 2G内存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3-26):
手上有条金士顿窄条2G 800的内存(假货),冷条不能启动,必须预热一下才能正常启动点亮机器,刚开始以为是虚汗所致,加焊所有颗粒冷却后仍然不能开机,再次预热开机后用RST检测,颗粒全部都没问题。进系统只要不关机使用都很正常,真是费解!!

网友(点评):
你这个是翻新货,什么叫水货?你应该明白,深圳这里到处都有人加工这个。建议重新 reball颗粒。

网友:
应该是某颗颗粒老化,或者PCB有问题,温度系数变差,建议一颗一颗加热过去,到哪颗颗粒可以开机就是哪颗有问题了。。

网友:
我试了温度也不用太高,甚至装内衣口袋里保持个体温就能开机,内存颗粒我看了都是同规格的现代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