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这个本子第一次做显卡

楼主(2011-03-26):
加焊完事之后我加电,但是加到0.8 左右,就不走了
我反复的重做,丛植。但是都是没有效果  我不知道我哪里出现问题了,请高手 指点..................谢谢
请告诉我做110m 显卡 要注意哪方面?

网友:
可能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再查查看

网友:
掉件,瞌飞小零件 以及显卡坏,

打一个PCI-E 的64跟AD线。看电流根本没检测到显卡。

网友(点评):
谢谢 这个做法好

网友:
焊下南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