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可以查看使用多长时间吗,如果可以要用什么软件测试吗?

楼主(2011-03-26):
哪位师傅教教小弟感谢了或是加我QQ1264152428

网友:
没有的。

工厂模式里看看?

网友:
显示器有这个东西吗

网友:
打一下"LCD 工程模式"就有了~

网友:
三星显示器在工厂模式可以看到使用多少小时

网友:
有些机器菜单里就有背光使用时间和待机时间

网友:
一般没有,看后面的生产日期就得了。弄的那么细有必要吗?该坏的在保内也有坏了的。运气好的话一个旧的比一个新的还用的时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