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报警,卡7F。求助

楼主(2011-03-26):
华硕 775的板.用着用着就不亮了,数码卡跑到26就报警1长2短。然后跑到FF...但是显示器不亮. 后来有卡在7F不走了...求助
显示器不亮

网友:
显卡的问题,外置显卡的吧,把显卡插下重插试试,不行再换个

网友:
沉默无语
的帖子
显卡换了N个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是用着用着死机之后不亮了?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刷个BIOS试下

网友:
显卡不过吗,检查32颗电容,做北桥

网友:
换过显卡,还是不行建议刷BIOS

网友:
很明显,认不到显卡。。。刷bios,检查显卡接口上的工作条件。。。。

网友:
换个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