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61I上电自动开机电流0.8掉电自动重启电流到0.8不显示

楼主(2011-03-26):
前些天接到一台联想R61I上电自动开机电流0.8掉电自动重启电流到0.8不显示,测试各供电都正常,965GM北桥集成主板,请各位老师指点看是哪的问题。请支持一下!谢谢!!!

网友:
补冲一下,代换过CPU及内存故障依旧。

网友:
和我故障一样,谁能给个维修方法啊?

网友:
拔下内存开机看是不是还重启啊,你说的太简单了,说详细一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