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复位问题

楼主(2011-03-26):
本人是个初学者,想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关于复位的,我们知道南桥收到
RSMRST#这个信号后,就会发出pltrst#这个信号给北桥,然后北桥收到这个信号就会发出cpurst#给CPU。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三个信号是一直是个高平还是一个脉冲,就像按开关一样 高-低-高。但是我上假负载时,用万用表测CPURST#是就一直是1.05V不知道正常还是不正常。请高手能给个详细的解答。

网友:
你的逻辑完全混乱,RSMRST#是和上电相关的,和复位无关。这只有你知道。

PLTRST#是在南桥的工作条件(电压,频率)正常后,再接到若干个电源好信号后才能发出的。

CPURST#只有在复位的时候,才是低电平,你不复位,当然是一直维持高电平。

网友:
这个当然正常了,你上的是假负载,当然是高电平了!

网友:
心在飞翔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楼主  你的时序逻辑理解就是错误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