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问题

楼主(2011-03-26):
大家都知道,当CPURST#出来以后,我都会去找ADS#这个信号,但是这个信号一点在CPU里,还有一端在北桥里面而中间又没有上拉电阻什么的,请问这个信号怎么侧呀。
还有就是用FLUCK这个万用表还能测量出这个信号。

网友:
1、看点位图。
2、万用表测不出。

网友:
这个信号没有点位图确实是不好找的   还有  垃圾的示波器都看不到这个信号的

网友:
传说中的信号 一直在测量。从未侧到过

网友:
100M的示波器看得到跳动不?

网友:
很想测,可是和楼 上一样,从未测到过,
好板子上内存倒是可以测得到的,不时有波形出现,可是拿掉内存就测不到了,估计出来速度很快,我的安泰100M估计属楼上说的垃圾,没机会了

网友:
100M的示波器应该可以测到得。

网友:
直接用示波器打的

网友:
上那个假负载,测AD上面的电压不可以嘛?

网友:
如果测到这个信号有电压 也不能证明它是正常的 必须用示波器测 看它有没有 有效的下拉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