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 电流0.5

楼主(2011-03-26):
本人现在在修一台HP520的本子,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是大电流。于是就跟客户说了价格客户很快的答应了。那就二话不说拆机,用裸板侧不大电流了,心中高心的了。以为又是一台送钱的机器,于是就加电但是电流就加到0.5不动了,然后就到
论坛里找相关资料,突然看到有人说这个机器不插屏不跑码,于是就把屏插上加电,刚插电源就大电流,心想不会是屏的问题,就把屏拆了一看屏线断了四根,很快接上了,在继续上电,电流还是加到O.5不跑,心想不会是屏线把北桥烧了吧,因为本机是集成显卡,于是就换个全新的北桥,换了以后还是不跑码,电流还是0.5,然后刷BIOS,查电压什么的,能做的都做了,还是不行呀。
CPURST# 1.05v GP信号也有,时钟也有,所有的电压都有,但就是不跑码,不知道为什么呀,有人修过这个机器吗。
这个机器插屏才跑码,
请问机器本身是怎么知道有没有插屏的,是不是通过I2C总线了。还是有什么其他信号

网友:
哪里的人告诉你插屏才跑码啊  道听途说 害人不浅

网友(点评):
这机确实要接屏才能正常跑码,我修到过··

网友:
我和楼上的一样!没有听说过520这机子擦屏线才点得亮!之前客户说过是怎么出现这问题的吗?SB的阻值正常不!

网友:
插屏大电流 是不是 高压短路了   ???

网友:
此机器不接屏,电流就到0。5左右不动。我遇到过,,。重点还是放到显示电路上面去吧,因为你的屏线断过,重新检查一下,也许有意外收获。

网友:
测AD线的阻值了吗?是否正常?

网友:
0.59左右已经可以亮机了,楼主别走差喽,今天刚修到

网友:
另此机比较挑内存,最好用原装内存,此机开机就是0.5几,基本看不到电流跳动的,记得插屏上灯管是0.62,此时屏已经能亮了,然后电流开始跳变0.9几,只接外屏不切换没有显示

我错了,我修的板子和楼主的不一样,我的是INTEL芯片组的,不知电流表现是否一样,别给误导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解答,小弟今天在看看有什么结果就放上来,还请大家多的帮忙呀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520 的没有你说的不插屏不跑码的。

网友:
怎么没有今天的结果

网友:
小弟查了半天,还是没有结果,希望高手们指导。还有我想问一下北桥与南桥的HUBLINK之间的通信线路怎么测呀,就是有点位图本人也不会测,希望到高手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