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A20

楼主(2011-03-26):
现在手上有一台海尔A20 本机是不开机,SIS 的芯片组,IT8512T的IO,待机下测得有3 5 V ,开关键也有一个低电平给IO的125角但是IO 没有发出信号给南桥,就查IO的工作条件,侧得,供电正常,时钟两角的电压一样,复位也有,心想时钟两种电压因该有个压差才对呀,就查晶振两角的电压一样。然后就换IO 换晶振,换电容,刷BIOS ,但还是没有压差,然后我在论坛上看一个说,晶振起振必须要有一个RCTRST#但是这个IO上我怎么也没有找到这个信号,请高手邦忙。

海尔A20主板电路图 蓝天(CLEVO)代工的 蓝天的机型 M720S.pdf

网友:
确实没有看见RCTRST#这个信号!我想请问一下这是个什么负位信号呢?

网友(点评):
复位南桥的信号

网友:
RCTRST#用来复位南桥内部的逻辑电路

网友:
ac_in看了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机器ACIN 是低电平吧,小弟看了,请高手帮助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可以说一下是哪几个信号呀,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楼主的回答 ,楼主还知道这个芯片还有什么工作条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