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三星711N 不通电 ?

楼主(2011-03-26):
拆开发现两个25V 470的电容爆了,以为换了就好。结果还是一样。。。。这种情况都是开关芯片坏的多。。
购买了一些TOP246Y回来,,把原板上的拆下来对量,跟买回来的对比。。。 发从板上拆下来的第4脚与第3脚阻值只有60欧,,
而买回来的,就一样。阻值比较大的。。。又以为装上新的TOP246Y 就可以通电了。。结果还是一样。。
。上电测各个脚的电压,只有第2脚 5V,第7脚280多V,其他脚都没有电压了。。。到这里没有思路了。
也看到电源那块东西也不多,我也一个一个拆下来量,也没发现不正常的。。。图中红色所指的我都拆下来量过,没发现不正常。。。

网友:
电源模块坏,那个稳压二极管应该也会坏吧
还要检查一下后级输出

网友:
电源模块附近的稳压二极管我都拆下来量,,,正向700多,反向无穷大,,,一般反向无穷大二极管都没有坏的吧。。。。。

网友A:
我遇到好多换完两个电容后指示灯就不停的闪,开关不起作用。换了之后反到把后面的线圈给烧短路了。只能把后面的拆了加个通用的高压板就OK了。你换了两个25V/470UF电容,很有可能故障在高压部分。一次坏的可能不大。将后面次极12V,5V断开,再试。

网友B:
看看2脚的启动电阻是否变质或开路.

网友C:
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2脚的启动电阻是否变质或开路.

2脚是启动吗。。。。大电容正极,经过一些电阻再到第2脚的。。。路上的电阻我都拆下来量了,,因为有好几个电阻再到第2脚,他们都是一样的电阻,我拆下来跟其他对比阻值,
阻值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高压板试试

现在连电都不通,换高压板有用吗?

网友:
故障应该在后,级部分,测5V/12V整流管,和电容,的对地阻止有没有为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好多换完两个电容后指示灯就不停的闪,开关不起作用。换了之后反到把后面的线圈给烧短路了。只能把后 ...

断开是从那个位置开始断呢。。。。。

网友:
你确定原装模块是TOP246YN???

网友:
我昨天就遇见一个,换了25V 680 470 220 电容后就烧板,先是高压包短路,取下加点控制芯片有短了,而且是一面脚之间燃烧,有火星那种,换了所有芯片后还是一样,索性取下变压线圈单,主供电芯片各角有是那样燃烧了,板子告废

网友:
如果2脚是启动脚~电压值应该不是5V 一般都在14V左右吧~你看下 启动电阻 阻止是否变小~ 断开应该 是在变压器 初级绕组部分开始断开

网友:
很有可能故障在高压部分问题

网友:
你看看高压控制芯片有没有坏

网友:
在路检查一下次级整流管是否击穿

网友:
还有一个信息,, 就是把电拨掉的话,,大电容两端的电压降的超快啊。。不用一下子电就没了,,还不用手动去放电。。。一般情况下不会降的这么快的。。会慢慢降的。。
一下子就没了。。。。。

网友(点评):
后级短路或 开关管坏

网友:
老衲 打酱油路过

新安江 -8 送你负8块大洋,请笑纳!

网友:
2脚启动端有小电容没.看看是否变质.因为启动电流很小,所以轻微的短路(漏电)就会使该脚电压下降而无法启动.

网友:
把负载断开再看有没有输出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