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内网共享打印机?

楼主(2011-03-26):
我有5台电脑,有打印机和路由器

打印机我已经安装了驱动,
怎样接网线?

首先说明就是不能上外网的,只能内网共享打印机的方法?

网友:
如果你的是网络打印机,那就很方便,如果不是网络打印机,那就要共享,,

网友:
当然不是网络打印机

请指导

网友:
在连接到打印机的电脑中。把打印机共享,然后再客户机上通过网上邻居找到这个共享的打印机,直接双击就OK乐。
至于能不能找到这个共享的打印机就是你的水平的体现了。实在不行,网上下个共享的批处理问价。一键搞定!

网友:
开始-添加打印机-添加网咯打印机-找到并安装。

网友:
连接到打印机的电脑中。把打印机共享,然后再客户机上通过网上邻居找到这个共享的打印机,打开连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2011-04-25):
网络打印机 也容易出现问题。网络问题 设备问题  系统问题 都有肯能造成  打印机不能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