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7寸 710VZ14 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1-03-26):
三星17寸 710VZ14 亮一下就灭,拔掉电源或者信号线,也是显示系统就黑了,高压板上标注13V 5V 还一个ON/OFF 拔掉和驱动板连接线 13V正常 接上驱动板电压就在14多-15V多跳动,5V一直是4.8V ON/FF 2V 请问这个如何查,手里没其他板测试,屏幕黑的时候一点也看不到东西
掉电
三星

网友:
亮一下灭一般为高压板问题,或者灯管坏,导致电压不平衡。建议先测量灯管是否完好,如果完好,加个能用高压板可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