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7寸 710VZ14 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1-03-26):
三星17寸 710VZ14 亮一下就灭,拔掉电源或者信号线,也是显示系统就黑了,高压板上标注13V 5V 还一个ON/OFF 拔掉和驱动板连接线 13V正常 接上驱动板电压就在14多-15V多跳动,5V一直是4.8V ON/FF 2V 请问这个如何查,手里没其他板测试,屏幕黑的时候一点也看不到东西。
掉电
三星

网友:
先测一下灯管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加个通用高压板试一下,亮一下灭一般为高压板问题或者灯管问题。保护引起的。

网友:
手头就没有东西呢,灯光有2对,我分别一个一个拔掉试还是依旧,还是先买工具在看了,

网友:
灯管或高压板问题

网友:
点灯管 若好 直接改高压

网友:
三星灯管坏的不多,高压板坏的占百分之八十。

网友:
没东西怎么修呀,从废屏上拆,或者弄四组灯全部管插上去。加上信号,开机,如果不灭的话就是灯管问题,如果故障以旧说明是高压板问题。加通用板。

网友:
天杰网络
的帖子
你一个一个拔掉它是会保护的,就算灯管是全好的它也会保护的,就是闪一下就黑了。

网友:
直接更换通用高压条

网友:
这中种现象.大多是高压板故障,直接换块通用的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你们搞维修的都是以换板为主的吗?什么坏了就换板,那还要搞维修的干嘛!

网友:
电源板上面的变压器很有可能变值 、、 三星的显示器很喜欢坏变压器的///。。。

网友:
就是三星显示器高压线圈最TM的垃圾坏的很多 尤其是943NW

网友:
尤其是一坏程序的时候

网友:
如果实在忙不开或者用户着大急再换板嘛~~
把芯片各个引脚定义查出来诊断那叫一个兴趣嗯

网友:
是高压电路的问题或者是灯管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