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对位

楼主(2011-03-26):
请问一下各位老大,一般显存和桥都有一个对位的白色四方形,但遇到有些没有这个对位的白色四方形,不知道应该如何对位才能快而准呢?

网友(点评):
这个和搞DDR2 DDR3内存一样,如果你搞内存很轻松的话,显示卡那就太简单了。我那CK模具可以做部分显示卡的颗粒,还不错,呵呵

网友(点评):
道长放一个你的模具的图让我们开开眼吧,,

网友:
旁边有标识,要仔细看

网友(点评):
晕,就是旁边没有白色的四方辅助线呀

网友:
还真没注意,期待老大详解

网友:
还有听说基地有植好的显存卖,请问16M*32B和32M*32B的单价是多少啊?

网友(点评):
我到有卖呀!

网友A:
仔细看下,十字,直角,小点,箭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下,十字,直角,小点,箭头.

晕死啦,就是直角没有方形没有,怎么对好位置?

网友(点评):
看侧面看锡球和焊盘了,,用强光手电照着能看到,

网友B:
在四个角好像有标识吧!

网友:
没有对位的话,那就只能大概放好,然后熔了后,轻推利用锡球的张力自动对齐,也只能这样了...
凭感觉应该也差不多...周边应该会有比较明显的对齐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下,十字,直角,小点,箭头.

兄弟你是不是误会了我分辨不出第一个脚位啊?

网友:
你问的好蹉跎哦...........

网友C:
教你一招,拆下芯片前先用相机照个相,这样就有位置参考了。没有相机的话,那先在显存四周自己划个线以备重新装上显存时有个位置参考。

网友(点评):
可行的,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四个角好像有标识吧!

在四个角都有标识?怎么我没看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可行,今天植了一个,好了,哈哈

网友(点评):
兄弟你是怎么对位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教你一招,拆下芯片前先用相机照个相,这样就有位置参考了。没有相机的话,那先在显存四周自己划个线以备重 ...

照相就没想到,因为很麻烦,而且不准确
画个线在上面就想过,问题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才不会丢色

网友A:
生产的时候怎么贴片啊,周围定位孔是起码需要的.
到现在非常想知道楼主问的是什么显卡,什么主板.
能把型号报个么?
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生产的时候怎么贴片啊,周围定位孔是起码需要的.
到现在非常想知道楼主问的是什么显卡,什么主板.
能把型号 ...

哈哈,拆下来的,真的PCB上没任何标识,连第一脚都没,但显存芯片上有标记第一脚,和四个角

网友(点评):
2代的显存焊盘一边的三个一边有两个,3代的肯定有第一角的,没见过3代的没标识的呢,

网友:
先做个标志 再对位上去锡球到容点就会自动对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到大概准就可以了,只有不是偏得太远,显存融化时会会自动滑一下的,就归位了。我可以把显存平着拿下来, ...

吹上算吹上去了,但不知道是不是接触不良,两个显存全报错

网友:
你可以吧你的图片发上 来给大家看看    也许可以给你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