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一直显示“图像设定,自动设定,屏幕优化中, ...
液晶显示器一直显示“图像设定,自动设定,屏幕优化中,请稍等

楼主(2011-03-26):
电脑开机后,一直显示“图像设定,自动设定,屏幕优化中,请稍等···”然后屏幕一直在微晃,一阵阵的模糊,怎么回事啊??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把按键都换了试试

网友A:
按键坏了。。。。

网友:
AUTO键漏电。。。。。。。。。

网友:
把按键板插件拔下,要正常就是按键漏电,若故障依旧,就需要重新烧录驱动程序了。

网友:
按键 板上的电容 程序都有可能

网友:
按键,程序。。。。。。

网友:
老机子按键不良可能性大点 楼主不妨查一下按键 看是否沾联漏电

网友:
谢谢各位关注,已经送联想售后服务维修。修好后,和大家交流故障或维修情况。

网友:
先用通用板子点一下.

网友:
把按键全换咯,

网友:
换个茄子按键。真不知道大家是咋想的,拔了就行

网友:
先把按键拔了看看 不行查驱动板吧 不行就改个通用的驱动板了

网友:
联想售后会告诉你真是维修情况好细节?

网友:
按键 漏电

网友(2011-04-26):
应该是按键坏了。

网友:
按键漏电 按键旁边的滤波电容 程序 都有可能引起 当你正常开机之后马上把按键板拔下来就知道是不是按键的问题啊 晕 这故障你都送修啊

网友:
联想售后的肯定会给你说一大把故障,最后是哪里的故障,只有他们心里才知

网友:
按键 漏电 换按键!

网友:
按键坏了。

网友:
晕 按键都送联想修

网友:
MCU的程序刷下 按键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键坏了。。。。
同感!!!!!!!

网友:
大多数情况下是按键或者程序的问题

网友:
这是通病,需要重刷程序

网友:
听你说的应该是AUTO键坏了!换键就差不多!修好好几个了!有的是自动跳出调分辨率的!等等!。。。。。

网友:
城东家电
的帖子
同意楼主的意见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你按键的问题把.要不然也不会是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