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1无法读取硬盘

楼主(2011-03-26):
手头上有一台三星x11 无法读取硬盘,机器是用60g sata硬盘,现在测试过硬盘供电正常,四路数据阻值正常,于是无法下手,机器南桥是gbm的,请高手指教如何修,

网友:
首先是换个硬盘 呵呵   然后就干南桥

网友:
我修过硬盘排线折断的,而且排线跟主板上的硬盘插座接触不良

网友:
BIOS中可以认到,但是无法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