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培训2011年3月实地学员]在基地培训一星期后维修的第一片主板——仁宝点火回路

楼主(2011-03-26):
来基地学习一个多星期,学了一脑袋的理论今天终于有发挥的地方了,首先喜哥发给每位学员人手一片!我拿到手的是一片仁宝代工的主板,不知道是几修了。。。
废话不多说,直接进主题!
板号:LA-3781P
故障:不触发 3V 5V待机电压
主板拿到手首先目测北桥被干过!还有一些小管子被动过,首先测了下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通电发现保护隔离电路没有输出,根据喜哥上课时候讲的时序先。先测一下仁宝的预充电电路 如下图!(预充电电路检测后级无短路后 保护隔离才能正常开启)
测量B+电压无输出,发现PQ1被动过 经测量这管子上的不对!这是一个内带快恢复二极管P沟道场效应管,普通的场效应管是不能代换的!在料板上找到同样管子焊上 但是电压还是不正常!
明显是检测到B+有略微短路 把此处拉低的!实际测量B+对地阻值并没有偏低     仁宝的板子设计的很人性化的到处都是节点,方便断开测量的。
接下来把B+去的地方节点一个个断开。
就是MAX8734这里有问题了!
V+VCCLDO5REFLX3LX5对地阻值均正常!
无奈换了个芯片
通电后这里仍然会把B+拉低
V+也只有3V
VCC
为芯片输出的5V线性电压只有2.几伏
LDO5
无任何输出
SHDN#
10V正常
但是测量3V 5V的上管驱动都无电压
可是35V的下管的G级都有2点几伏的电压
这里应该是被保护了。
后来发现把PZD1断开后(相当于把SHDN关闭)这里就不会把B+拉低了
发现断电后测量3V上管的G极竟然和S极是同的 5V的上管也一样 短接GS放电也不行 板子要放一会GS直接的阻值才能上到100欧左右阻值还是偏低
就把5V的上下管换掉了 结果还是一样 不甘心又换了一个芯片 还是如此!
在这里跑了不少的弯路 !!!
实在没办法了、、
只能请教双喜老师了、、 大概的和老师描述一下 老师告诉测一下MAX8734的各引脚的阻值把
好吧只能这样了。 当测到芯片的第24DL3时发现阻值偏低 明显比DL5要低(这时候感觉希望来了。。哈哈

DL33V下管驱动 难道是下管不良?更换后此处故障解决!(刚开始只换5V供电管了,把3V的忽略了。悲哀啊!早换这 就不会跑这么多弯路了~
现在这里不会把B+拉低了,但是仍然无3V 5V待机,测量保护隔离电路仍然没有工作,接下来查保护隔离工作条件!
测量PR6622K电阻没有问题!(晕 PR66被覆盖上了,就是PACIN接的那个电阻)
分析:由于ACON被后级拉到,所以PQ18PQ16截止(保护隔离要想工作这两个管子要导通接地的)。由于PQ16的截止导致PQ13导通。 PQ13导通PQ12也就导通了 所以使PQ9GS相连 PQ10也如此 这样一来保护隔离肯定不会工作的!
由于ACON被后面拉低了 接下来追查ACON吧!
结果发现是PR19与主板托焊了!

补焊后LM3937脚已经输出了  保护隔离电路也已经工作了
接着又来了个问题 3V 5V待机电压 ,
(晕 看来这板子是有意在考验我的学习成绩呢,好吧!最好把学到的都用上。哈哈
测量MAX87346脚总开启没问题 当测到ON5 ON3发现无电压 呵呵 看来就是3V 5V的开启有问题了 ON5ON3MAINPWON提供的!
MAINPWONPU3A发出的
最后发现PR38也托焊了!
补焊后3V 5V待机已经有了
竟然还不触发!!!(未完待续)

============================月饼===========================================
说类似此贴的带学员字样的维修实例为广告的请嘴下留情。
发帖是美德要支持,何况是在迅维实地学习的,更能体现实地的培训效果。说自己学习的地方好难道有错吗?如果不好。他难道是被逼着写这个帖啊。

网友(2012-05-31):
楼主厉害,楼主现在毕业了吗

网友(2012-04-28):
忘评份了。
不管有没有广告成份,内容确实不错,能让初学者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学的不错啊,加油

网友(2011-09-08):
能学得这么快,就懂这么多了哦?!
一个礼拜就这么厉害了,估计楼主基础很好
为什么 我发到基地的板子没有搞定呢。。。。
表题确实太华丽
天道酬勤

网友(2011-03-26):
回复 网友A:

断开后就正常触发了!由于没有屏 这板子上还没有VGA接口   只能用示波器打一下内存AD线了  发现已经开始交换数据了,证明机器已经跑马了
到此维修终于结束了! 哈哈
在此感谢基地!!感谢喜哥的传授!哈哈
这帖子发的不容易呀 昨天晚上弄到凌晨2了,今天又花费了好几个小时。麻烦大家多多支持哈!
那里有分析不对的 非常欢迎大家指点!!

网友(2012-05-31):
支持

网友(2012-02-25):
学习了!
短接开关?谁那么坏啊。嘿嘿~~

网友(2011-03-27):
要是能分析的更加简单流畅就好啦

网友(2012-04-08):
饼哥说的是!呵呵 本人还是个菜鸟!这样的帖子本人发得少,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呵呵

网友(2011-03-27):
写得不错   我也遇到过B+不对的现像   不过最后是MAX8734的问题   你分析很透彻    学习了

网友:
这主板修的真是不简单,才一个星期就学会了仁宝点火回路。。惭愧。。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真厉害!

网友(点评):
楼上几位过奖啦。。。 以后还要互相学习呢!

网友:
图文并茂讲解得非常清楚,这样的维修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想去学,但是真没时间啊,但是好朋友能学成这样也很高兴,祝你学业成功啊!呵呵!

网友:
我宿舍下铺的小宝,越来越厉害咯
顶顶  一起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选择远程的

是啊,可以选择远程啊

网友:
很好的贴 支持!才一个星期时间就这样的技术~~真的是很惭愧!

网友:
呃。修的这么精彩,有这种板练手真爽。

网友:
呵呵``不错``老师做的故障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不是的!  这都是统一进的料板,给学员练手的!

网友:
一星期修好主板,速成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不止一个星期吧?要么就是以前也是搞维修的后来才去 的吧

网友:
上基地学就是不一样啊,对了,基地教学这一块,用示波器的地方讲的多吗

网友(点评):
教室里有几台AT的,有2台模拟的。我们灌输的内容很多,主要是学员没时间学习(连晚上12:00还在寝室里讨论时序)和消化。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以前的确搞过  有实践中的基础,但是严重缺乏理论知识!一些细节根本就不明白。
这次来实地就是想把 理论+实践 结合下!

网友:
我是有点不相信你学一个星期就能修这样的机子,

网友(点评):
我在33楼解释过的 !!

网友:
又多了一个高手。来我们公司呈啊。
周长宝
哈哈 好啊!

网友:
学习,很细腻的会修经验。

网友:
有两处电阻脱焊,是测得电压没有过来么
电阻脱焊的情况比较少见,应该是一修弄的吧
同意楼主:
3.5
温少帅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2-10):
周长宝
可能把 是的电压没有过来 正向输入无电压

网友(2011-03-29):
很想去基地学习学习。。。。

网友:
周长宝
的帖子
请问楼主PQ1是怎么测量和出跟普通的P沟道MOS管不一样呀?
同意楼主:
5.0
wuqaia
同意楼主:

网友:
我又要去基地深学下。。

网友:
有电路图就是好修哈。。

网友:
只能意会,不可言传!

网友:
基地真是个好地方,越是看到这样的贴,心里就越发痒痒啊

网友:
又是LM393,,这么好的东西,,喝一下,好 …………………………

网友:
楼主很憾,要是自己能达到这个水平就行了啊

网友:
惭愧啊
我发了
那么多帖子才混个维客
基地随便发自己帖子
就是那什么了
这广告效果不错啦
一个礼拜电路维修思路这么清晰
真乃神人也
我修6.7年啦
我都无法做到
失败啊
哎
找个坑把自己埋了算了啊
同意楼主:
4.0
温少帅
同意楼主:

网友:
写的不错,就是还需要努力学习才能看懂!

网友:
楼主接板子的时候待机电流是多少啊,还有带快速恢复二极管的场管是怎么测的,在电路里与普通的场管差别在哪里?谢谢!
同意楼主:
5.0
wuqaia
同意楼主:

网友:
说实话维修还是要靠天分加努力的。速成是不可能的事!

网友:
什么叫内带快恢复二极管的P沟道场效应管。请楼主解释一下。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
胡元新
的帖子
如果有基础的,加上努力,速成是必然的,我是上期基地的笔记本学员,老师也没给徽章,说实在的,收获是巨大的,晚上都学到12点,感觉还没有全消化掉老师讲的内容,基地老师的水平是真高,也真教,关键是你自己能听的懂吗,自己下功夫了吗,天道酬勤,
同意楼主:
1.0
温少帅
同意楼主:

网友:
楼主学习的很好啊!思路清晰的很!学习中

网友(2012-06-15):
林夕1 -5

网友(2011-04-11):
阿宝 亲一下  顶你

网友:
能不能为我们这些去不了基地的朋友准备一个特殊的培训,希望基地的领导采纳我的意见,我太羡慕去基地培训的朋友了。

网友:
这板隔离电路爱短路

网友:
快恢复二极管是一种具有开关特性好,反向恢复时间短特点的半导体二极管,主要应用于开关电源,PWM脉宽调制器,变频器等电子电路中,作为高频整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或阻尼二极管使用。
内带这样的场管就表示只有电压会通过此管能有自动开关的作用
我是这样理解的,若有不对请其他人帮忙再解释

网友:
兄弟,一个星期就学会仁宝的点火回路,真的厉害啊!

网友:
问下楼主是有一段时间的实践然后才去理论培训的吗
    因为咋就是自己摸索了很多,但有些理论不清楚,如果培训受到点拨。可能也能像你一样了
        别管人家怎么说的,培训之前你应该是有大量的实践和摸索以及自己的见解很多

网友(2012-06-15):
是的!我来之前做过这个 在实践中有基础 如果能有实践中的基础在来学习理论 效果活很好的!

网友(2011-04-15):
回复 网友E:

晚上有远程培训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维修界又多了一个高手!小伙前途无量!!

网友:
学习了,也看懂了一点仁宝点火回路的原理,希望再出好帖,顶起。

网友:
这么精彩的贴子难得一见,楼主在基地学习了一周就有这般造化,让人望尘莫及,惭愧呀!!1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我参加了远程主板和显卡培训。

网友:
一个星期就学会,太强大了,我两个星期了,还是一筹莫展啊
自学的就是慢。

网友:
强焊呀,这么强的理论

网友:
预充电电路中的B+和公共点的B+不是同一个吧,有一个是做比较的

网友:
真想去学习一下子,太出人才了

网友:
向实地师兄长保学习

网友:
联想C466L的主板啊,跟楼主有同感,仁宝的主板的确跟其他的不一样,多接触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