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不明型号的主板

楼主(2011-03-26):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今天接了一个客户的机器,是富士通的原装日本机器,故障是开机有显示,单是接硬盘会无显且掉电,量了下电路没发现,后来想做下南桥试下,可是却让我郁闷到现在 我才明白有些BGA不是你随意做的 我忘记了这个富士通主板的南桥方向,机器已经很旧,铭牌被撕掉,后面只有一些没用的PN和日文,有知道的哥们请告知下型号 不胜感激

网友:
这是主板的图片,谢谢大家了

网友:
南桥的脚位,我想你查资料应该可以查出来吧?可以找主板上某个脚位的供电,或其他信号,这样主板的脚位与南桥的脚位对应就行了

网友:
就是呀 找块料板对着量一下 还有 你做南桥机器也是修不好的

网友:
南桥有三角形方向标准,主板上一般也应该有的啊??

网友:
富士通 FMV-830NU
看着很想.楼主看是不是

网友:
谢谢楼上的哥们,问题解决了 是富士通FMV-830NULX

网友:
其实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量晶振的脚位,就大概知道方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量晶振看南桥方向,这个是怎么看,,兄弟能告诉下么

网友:
平时拆的时候注意一下,日本货很多都没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