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维修总店]维修实录之V300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1-03-27):
       临下班的时候,接到客户送修机一台,COMPAQ的V3000,呵呵,经典机种,这种机器最频发的故障就是显卡空焊了,想必这个大家都知道,本来准备扔给小弟作一下BGA的。但闲来无事,就接上可调电源看了一下,电流跑到0.27,看来不是显卡的问题了,电流这么低。应该是没有过CPU,于是拆机。       拆开机,发现这块板是945集显的,板号Akita。通电简单测试了一下各个主要供电,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果然是CPU无供电,L28和L26两颗电感上没有PWM的波型,那就把维修重心转到Vcore方面了。Akita这个机种的Vcore部分电路是由MAX8736这颗IC来做PWM控制芯片,用示波器量测上管Q6的G极,上电的瞬间并没有波型,说明是PWM电路没工作,接下来去查MAX8736的工作条件,先是看8736的两个供电脚21脚和30脚,这两个脚上都有5V的电压。供电方面是没有问题的,接着去查4脚的SHDN#信号,这个信号是8736供电的开启脚,量测电压只有0.8V,这明显是不对的,正常这个开启信号应该是3V左右。

    找到故障点就好办了,这板应该是属于秒杀的,顺着电路来查CPUCORE_ON,这个信号是由TPS51120(U35)这个IC的30脚和11脚来发出,量测R415这颗上拉电阻两端,都是只有0.8V左右电压,而R415应该是一端接3.3V电压,另一端接CPUCORE_ON这个信号的,而现在上拉电压的3D3V_S0电压只有0.8V,所以导致了CPUCORE_ON信号为低电平,那么就继续去查3D3V_S0这个电压。

       接着按电路图来查,3D3V_S0是由3D3V_AUX_S5这个电压通过U39这个MOS管来进行转换的,量测U39的5678脚,3.3V电压是正常的,量测第4脚,发现G极电压只有0.1V,这很显然是不能导通的,那么综合起来看这个电路的原理,图中的Q15实际起的就是一个开关的做用,用Q15的导通和截止,来给U39和U38提供G极控制电压。量测Q15,S极是0.1V的电压,而S极的电压是DCBATOUT通过R241来提供,量测R241两端,一端是19V,另一端是0.1V,把万用表开到电阻档,量R241,阻值居然有35M欧姆,而R241在电路图上是一个15K的电阻,很显然R241已经坏了,又量了一下R243这个电阻,发现阻值也有15M欧姆左右,这个电阻也坏了,没找到15K的电阻,只找到了330K的电阻,只好用一个10K的电阻来换R241,把两颗电阻安装上以后,通电开机,电流顺畅的跑起来,直到1.2A,应该可以亮机了。

      接上屏试机,发现居然不亮,再仔细看一下,有COMPAQ的LOGO,但是没有背光,又接了一下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看来是背光控制信号没有发出来,量测了一下LCD接口的第34脚BLON_OUT,电压为0,这是背光的开启信号,正常是有3.3V的电压的,这个信号是由EC来发出的,但机器没有其它的问题,也懒得去搞EC,直接从屏那里飞了根线过去到高压板上的背光开启信号脚。这个过程比较简单,就不用文字描述了,看图就是了。

       把这些步工作做好以后,重新通电开机,背光可以正常开启,此机修复。

附电路图:Akita(纬创代工)

网友(2012-05-13):
顶啊

网友:
给力
要是能把BLON_OUT 修出就更完美了..... 活生生的教版
不得不说 仰视啊

网友:
同意LZ,经典。你的机可能会白屏一下哦
我一般都是在主板接口那用根线把lcd vcc 和高压条开启的脚连起来,不用搞到屏上面飞线那么麻烦吧?
背光这样搞的话就是开机是时候会闪一下,不过比起去搞EC的话这样就方便多了
"直接从屏那里飞了根线过去到高压板上的背光开启信号脚。"这一招痛快。管用。
直接从LCD1的第22、23、24脚飞线到第34脚行不行?

网友(2011-03-27):
维修态度必须学习。

网友:
高手,修几年笔记本了?

看到备注了 在论坛“搞卫生”的 能达到如此之境界!改天有机会去“伙房”逛逛 .....看来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湿鞋的....
讯维的老板 献作呀~
你怎知到人家10年以上维修经验。。。。
10年以上。。。

网友:
论坛老大的贴子就是经典啊,好久没见你发过维修贴了!

网友:
杨老师的维修思路值得学习!

师傅就是师傅 还望以后能多多看到你发一些经典的帖子上来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用热熔胶和隔热胶固定,即美观又安全,值得学习

网友:
杨老师怎么亲自动手了哇,在基地还没看到过杨老师修东西。遗憾

网友:
过程非常详细啊,浅显易懂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思路清晰,学习了,顶

网友:
低调啊   杨总亲自干了

网友:
EC过来的BLON你也不查下图纸,如果是短线板上飞线就省得拆屏的麻烦了。。。。说不定坏的可能就是个吧电阻呢。。

网友(点评):
没写不等于没做,你懂的。

网友(点评):
可能还是显卡虚的问题。

网友:
有幸在基地看大杨老师修板,真的是爽啊

网友(点评):
查理。你赚了。

网友:
杨总出马,马上跑码

网友(点评):
不要复制别人的。不要灌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少见杨老师发贴子,发就是精品,真是不错,长了不少见识,谢谢。

网友:
确实厉害 有了图纸对维修的作用更大

网友(点评):
其实我想像杨老师月饼老师这样的高手修板,应该都不用看图纸的了,加上图纸只不过便于让我们这些刚起步的新手便于学习罢 了

网友:
对于我们初学者理清思路是很有帮助的。谢谢

网友:
其实有的板不一定是桥的问题,不会修的人,一定做桥,

网友:
第一次这么认真看过电路图的。。。
偶像

网友:
重量级人物,果然就是厉害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对电路真是了如指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喜哥不但技术好,文笔也好啊

网友:
教程式实例。再看不懂就赶紧报名学习吧。哈哈这么清楚明白的思路~~

网友:
谢谢大哥  学习了啊

网友:
分析的 很在理,我有很多图纸看不明白

网友: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犀利!!!

网友:
这个是经常遇到的故障,楼主写的很详细。赞啦。

网友:
杨SIR出手干净利索,维修功底很深。典型的教程贴,飞线处理的很漂亮

网友:
3D3V_S0是由3D3V_AUX_S5这个电压通过U39这个MOS管来进行转换的,3D3V_AUX_S5这个电压怎么在图纸上找到的。一开始并不知道是3D3V_AUX_S5通过U39转换的呀

网友:
杨老师就是厉害学习了。

网友:
好帖子,不过在线测电阻一般只能测个大概。。有时还要断开测。。。

网友(点评):
杨老师经验老到,不像我在线测就经常"误杀"好电阻,结果往往拆下来一测,,,正常的!呵呵

网友:
楼主的这贴子够精点的,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记得前两天晚上我也接了个这样的本,上电是0.6A    。不过很可惜让我给搞死了,焊了把北桥       CPU,内存,北桥供电都让我搞没了~~~~

网友:
杨老师??不是杨正恩老师吧??

网友:
学习了 分析得很清晰

网友:
唉,有时抱着图纸也不知道从那下手

网友(2012-05-13):
同感。就是不会分析图。

网友(2011-03-29):
你太有才了。不错!

网友:
希望去基地能看见杨老师现场版的秒杀、、

网友:
LZ真牛,道理浅显易懂

网友:
个人认为不用拆屏那么麻烦,可直接在接口上拉。

网友:
思路真给力

网友:
思路很清昕,多谢楼主分亨,学习了

网友:
呵呵,这个思路虽然理论性很强,也能彰显坐着技术能力,但是,这类故障不多见,10K电阻坏的几率比较小,这种深度文章会吓坏新人的,光是电路图的获取,确定电路图版本,读电路图的线路走向,看明白IC的工作条件,再弄明白周边元件在电路图中的特定作用,所花掉的精力和时间,会搞死新人的,最后膜拜下作者了,

网友:
基地人才多啊!!!

网友:
在基地都没有看见过杨老师,遗憾哦

网友:
说的理论不错哦

网友:
请问楼主:屏上面的电容的电压和原来的高压条的电压是同步的吗?

网友:
我一般是将开启信号直接连接屏上面的一个保险。。

网友:
维修思路简单 明确 节省了不少的时间啊 厉害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很多东西就是给你一个思路,具体做了什么,那是关键的东西,不能说的,但是能不能理解就是你的事了

网友:
思路明了,易学易懂

网友:
学习了 谢谢分享  表达能力不错

网友:
汗~~这思路一点儿没错,对电路摸得太熟了,给我我得找3天

网友:
高手啊,思路清晰,

网友:
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呀

网友:
这种坏的 还比较少

网友:
V3000,Akita
哎呀,还暗屏,供电齐了,一般是显卡

网友(点评):
供电齐了,屏有显只是背光不亮就别搞显卡了吧

网友(点评):
况且杨老师都说了外接显示正常了

网友:
没学过笔记本原理的新手路过,看完了一头雾水。
看了三遍,总学了点工作原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啊

网友:
思路清晰,秒杀高手。

网友:
这是一篇模范帖,在此向LZ学习。

网友:
太精彩了!学习中!!

网友:
思路很清楚,厉害啊,可以让我这种菜鸟也能跟着思路走下去啊

网友:
行家一出手便知那里坏,顶一下,学习了

网友:
看老师的贴子,是一种享受。

网友:
修了一年电脑了,但对电路图一点不通。谢谢楼主指导

网友:
服!!!!!
(别扣分哈,看完这篇帖子,真的就是就是这感觉。服)

网友:
乞风儿
的帖子
每个维修工程师不可能把每个芯片的每个引脚都记住啊 即使技术再高也得看图纸啊

网友:
又明白了一招

网友:
太精彩了,不仅是维修方法,还有思路和态度,这些是我们新手需要努力学习的

网友:
师傅就是师傅 ,厉害 ,学习了

网友:
轻车熟路,名人堂的维修员就是厉害!

网友:
有机会要拜杨sir为师

网友:
高手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维修过程很精彩

网友:
思路清晰.高手就是高手啊

网友:
维修态度必须学习 学习这种持之以恒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