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寸纯平显示器屏幕上半边黑屏,下半边图象正常,哪里的故障

楼主(2011-03-27):
联想17寸纯平显示器屏幕上半边黑屏,下半边图象正常,哪里的故障,显示器上没有虚焊的地方,谢谢大家了

网友:
有背光吗?  换个屏试试

网友:
有背光吗  换个屏试试  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场扫描部分有问题
看是不是场部分虚焊了

网友:
场扫描块正常吗……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高压板问题,上变灯管不亮,也不保护,高压板主控IC可能坏,换通用高压板。。。

网友(2011-11-22):
纯平显示器也可以换屏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