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保护隔离 绕了好大个圈

楼主(2011-03-27):
一台HP 520机器进水 ,拿到手,看了下电压是18.5V,为保险起见,电压调到17.伏左右,调小电流0.5A,上电电流0.01-0.00跳,没有短路现象。
拆机,找3 5V没产生,量公共点电压也没量着,看来是隔离电路问题了,查隔离电路:

pq3 G 极16伏左右,PQ3肯定不能导通,转而查PQ10 G极,低电平,顺着ADP_PRES找到这个电路:

这里有一个LM393比较器,只要3脚电压比2脚高,1脚就会输出高电平,从而开启隔离电路。1脚不用说现在肯定是低电平了,量2脚电压1.24V,3脚电压1.1几,明显问题在3脚上,电压低于2脚,所以1脚输出低电平。
细看3脚周边电路,只有几个电阻而已,3脚电压由VIN经PR30 PR34两个电阻分压得来,以为有电阻变值, 在线量差不多,拆下来量非常标准一个133K 一个10K,电容也没问题,这就奇怪了,这里的电压为什么这么低呢?想不通,干脆算了下,V=VIN*(PR34/(PR30+PR34)),结果是只有1.1几,和我所量到的结果是一样的。转而看2脚电路,这个不大会看,感觉应该是由431来产生的基准电压1.24V,测量也是正常的,这让我想不通了,怎么会呢,这样不是永远也输出不了高电平永远也开不了隔离电路了吗?不解,实在不解。。。。
思前想后,问题就出在3脚比2脚低哪么点点电压,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点电压呢?方法1:减小PR30,方法2:增大PR34,方法3:提高VIN --->哪就是提高   电源口输入电压???~~~!!!稳压电源不是让我有意调低了点电压了吗?是不是问题就出在这?把电压调到标准的18.5V,量1脚已经是高电平,隔离电路已经开启了!!!!!!天呐。。。。。

写了好长,整这问题也整了我差不多两个小时,最后的结论也是我今天想表达的内容是:
HP520,电压要求相当的严格,低于17.7V隔离电路无法开启

以后哪位兄弟修这机器可要注意了

网友:
就是这个HP520,没有坏,是好的,只是HP520对电压要求高需要18V左右才能隔离电路开始工作@
楼主为了仔细,小心,反而绕了大圈,但是思路和想法却是维修人应该借鉴的!

网友:
呵呵 保护了,有一次同事把可调电源调到30V我没有看到就上电,电脑没有反映一看电压是30V,幸亏有保护不然......

网友:
楼主,就是393第1脚输出的后面有个VIN电压时干吗用的啊,没有了还会输出高电平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VIN是电源接口出来的电压,在这是个上拉电压,没有了肯定没办法输出高压,393是个集电极开路的输出,不能提供电压,VIN通过一个电阻再接一个稳压二极管,构成一个稳压电路,记得好像是3.3V
不过没有VIN时,也不应该输出高电平不是?

网友:
其实维修时经常是由于我们不小心导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还是要用上那最土的回复方式“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主讲解啊,终于懂了这个电路的原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