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部分维修项目图片_ 工控维修

楼主(2011-03-27):
1. 触摸屏

2.PLC CPU

网友:
触摸屏和高周波

网友:
测试仪器

网友:
测试仪器2

网友:
条码扫描器控制系统

网友:
倒数第二张图片布线比较乱,估计在插件部位直接焊接是怕接插件在使用或者运输过程中出现接触不良的现象.总体效果不错.照片微距好象没调好.

网友:
KEYENCE 最新的触摸屏

3.高周波驱动器:驱动下料机构

网友:
我的维修台,就放在车间的角落边,可怜吧,连个办公室都没有,每天机器的噪音吵死你

网友:
松下的PLC  FP10SH ,已经停产了,坏了都买不到啊。坏了我也忙的要翕

网友:
楼主是个强人啊!

网友:
这些工程机如果芯片坏了,而且上面的字被麻磨了你怎修呢,现在感觉最头痛就是这个问题了,配件也不好找。

网友:
我也正发愁,碰到字打磨的,只有先分析下周边的电路,估测下是何种类型的IC , 试换之,实在不行,只有放汽了,听说有仪器可以测出字打磨掉的IC ,但目前我还没见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照片是你的工作室吗?还简介哈哈

网友:
此触摸屏我们一般叫人机界面

网友B:
松下 基恩士 电阻测试仪 .. 很熟悉的东东
翻了一下帖子 发现老兄是国巨的???
顺带讲一下,目前IC识别主要用测试仪,不过只针对逻辑器件,很大一部分还是要靠剖析周边电路去分析。当然,有高级一点的分析仪器,有高额利润的情况下可以做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松下 基恩士 电阻测试仪 .. 很熟悉的东东
翻了一下帖子 发现老兄是国巨的???
顺带讲一下,目前IC识别主 ...

卡黑,您对测包机很熟吧。 请教1个问题:  OMRON   C500F 的CPU
编程软体是纯DOS 下的,   有办法读出内部的程序吗?

网友B:
用手持式编程器或者硬件做 用DOS的话你需要通讯模块 lk2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手持式编程器或者硬件做 用DOS的话你需要通讯模块 lk201

请教:硬件该如何做?  手编全日文的看不懂啊。通讯模块1K201 现在也不好找啊, DOS下的软体倒是有

网友:
请问你们是不是在对岸做工控呢,见你们说的是软体,固有此一问。

网友:
修的都是很复杂的东西

宇光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2011-04-26):
想问你个问题,我在维护车间的工控机时发现,只要把触摸屏驱动装上,就会出现没有规律的蓝屏

网友:
触摸屏驱动? 你说的是屏的程式吧>  用户能直接气操作的页面).  我至少修了近200多个触摸屏,还没见过这种故障.

    有可能是屏的程式和 PLC  程式不配套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