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D 复杂维修 声卡难搞定

楼主(2011-03-27):
最开始是 进水开不了机    换了 isl6265  cpu供电芯片  又换了dh=ce这个供电芯片 之后能加电开机了  心想已经好了  结果装好之后 发现掉电   cpu 短路了  有换了一个cpu  CPU是AMP320的   进系统之后 发现又没有声音  下面是声卡型号
板号是  DAOTE3MB6C0
CX20587-11Z
e60371009
1009 my
这个芯片  四边角的 方块的 引脚在下面的  不是长脚的

有哪位仁兄能帮我找找这个声卡能通用的型号 我问了好多卖芯片的都说没有货啊
谁知道哪家又卖这个芯片的   告诉我一下   感激不尽   真是不想放弃这台机器 啊

网友:
先查下声卡的工作条件是否真的满足了

网友:
还是先找下驱动吧

网友:
有3.3v供电    图纸没有  别的也查不出来呀

网友:
谁能提供一下  最全的芯片买家联系方式啊       订不到这个声卡真是不甘心啊

网友:
好像是没有。如果没有一样的。只能找二手费板啊

网友:
我订了CX20582 的声卡   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