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充电通病

楼主(2011-03-27):
惠普 CQ40 AMD独显 ATI 3200 有时不给电池充电 用的原装适配器 我升级了BIOS 现在的版本是30FEF55 行吗?
通病

网友:
怎么没人回呢

网友:
你是已经升级了,还是没升级呢?
如果升级过了,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
这个BIOS的版本你是在哪看到的呀,一般HP的BIOS都应该是F.20 F.2A这个样子的呀,没有那么长的呀。再说你的电池问题,是不是板子虚焊了呀

网友:
看你的给的BIOS代码,应该是新F。55的版本了。这个版本的BIOS应该不是解决电池充电的问题的呀

网友:
是有这个通病,hp的官网上有新的bios提供,涉及到很多型号
hp的东西越来越差啊

网友:
这个问题真是的是通病吗

网友:
没有这个问题吧。

网友:
有官方的通知说有些通病?不过感觉应该是要升级固件部分吧,注意升级选项,是否须要带什么参数才更新固件

网友:
呵呵!还有这种问题呀!

网友:
换个适配器看看

网友:
充放电电路有没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