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30触发掉电

楼主(2011-03-27):
今天接到一台T30客户说不显示,上电测试可以跑完码,外接显示,拆机查看屏线是不是有问题,机器打开,上电测试,触发掉电,待机0.02.跑到0.03掉电。难道我把触发电路拆坏了,请高人指点

网友:
仔细看看主板上有没有被你碰掉件啊,没有的话就找图纸一点点的修吧

网友:
放电试试,仔细看看是不是少件了。细心很重要。

网友:
也许是因为电脑本来就不稳定了,被你一弄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
换个开机芯片

网友:
这个机子待机时有3个电压3.3V  5V  1.8V,你看是不是却一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