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PC-MJ120M笔记本屏改 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11-03-27):
手里有一台夏普PC-MJ120M的废笔记本,看着放那可惜了,准备把屏改成显示器用。不过不知道具体的改装步骤需要些什么..
这是屏的图,

这是高压板图,

请师傅们指点,需什么样的配件      最好能有图

网友:
找通用的驱动、高压板来该。只留下屏。通用的东西便宜。不过还要刷卡片的。要不屏的现实就不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高压板不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