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6开机黑屏

楼主(2011-03-27):
DELL  1526本本开机黑屏掉电,换BIOS电池就能OK。

网友:
嗯?是不是说,开机黑屏掉电和BIOS电池有关,换了就好了。应该是台式机吧,笔记本不要电池也可以工作的。嗯,还是谢谢你的分享了

网友:
应该不换电池也可以吧。可能放一下电就会好。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几次了。

网友:
可能是南桥问题,电池放下电可以开机对吗?然后偶尔不开这种情况

网友:
呵呵    那就换个电池 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