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驱动板的指示灯应该怎么改?

楼主(2011-03-27):
改故障机原配按键板,原配板上指示灯正、反接电显示橙与蓝色,,,,,,通用驱动板是GND、红、绿三根线,只能保证亮一个灯,,,,,,有没有什么办法接原配灯也能显示两色???已试过只接红、绿线不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一个双发光二极管,有这么复杂吗?
怪不得没人回。

网友:
问问研究下都不行啊,,,,,算了,双发光我都懒得换了,只亮一个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