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机不触发修复

楼主(2011-03-27):
神舟机不触发修复
机子型号255/259IAX,上电待机电流002A,测系统供电3.3V
5V
,都正常输出,开机按键也有17.5V,按开机键有高低电平跳变,但电流无反应。测IO
IT8510E
图纸IT8511E,可代换)的供电脚3445123136157166
脚没有电压,正常应为3.3V
测这些脚对地阻值都为0欧,由图纸看到95脚前的电阻R632已被拆掉。更换IO后,再测这些脚对地阻值都为200欧左右,又把R632装上,上电待机电流001A,触发亮机,修复完毕。
此机图纸的链接在

三星R18Y,R19 hainan3_int_mp1.4_080723.pdf

网友:
请版主把“此机图纸的链接在”以下的那几个图都删掉,那几个不是,我删不掉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凭经验也是先换IO,但最好还是懂的换他的道理。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把

网友:
天天有这样的机子修就好了啊

网友:
这样修机心情会比较好

网友(点评):
要是总修这样的机子该有多好啊。

网友:
lz 你那个161脚什么脚位啊

网友:
虽然简单,但也值得大家学习,修机器不能说光靠经验,换东西也要有一定的道理,这才能提高我们的修复率和准确率。

如果有思路,很多机器都可以修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OK,同感。

网友:
好~直接测到IO对地了

网友:
我最怕就是这样的故障了,下次遇到了就有一点思路了,学习了

网友:
别说很简单,笔记本就是这样修出来的

网友:
哦   原来换和IO 就好了    哎可惜图纸不会看啊  !   修 只能忙修!

网友(点评):
有时间要看多些资料,要每一天都进步

网友:
想遇到点这种电的故障,遇不到啊,信号的不好修啊

网友:
这个IT8510是EC还是IO呀,如果是EC听说不可以随便换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这里IO是开机芯片和键盘芯片,把它说成是EC也是可以的。

网友:
这种还比较好修的

网友(点评):
真的到自己修的时候,就有点麻烦。嘿嘿

网友:
R632已拆掉了,测95还是短路,EC肯定坏了

网友:
给传个图吧楼主

网友:
IO在笔记本中叫开机芯片吧

网友:
LZ图纸都翻出来了,不算简单。还是有点难度的,若是没图纸,恐怕要死磕 了

网友(点评):
这就叫做有思路的维修,虽然用了一些时间,但是修的准,不会乱修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图纸还是有大用的。

网友(点评):
机器要是没有图纸,就需要很强的基础了

网友:
属于供电不正常的,有好多型号的本子BIOS参与出发如果BIOS程序坏了也是不触发的,比如修过个明基的BIOS坏了在待机情况下充电芯片PWM电路上管饱和输出下管无控制的。

有同感
对,确实有这样的,BIOS要是和IO相连的,基本都参与触发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3.3v是供电吗?所有io都是3.3供电吗?

网友(点评):
这位朋友说的对,。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稚嫩更说基本上都是,但有的也有5V供电的。这要从图纸上来看。

网友:
有图纸还好弄,没有图纸就抓瞎了。。。坛子里有专门交流图纸的版块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这也是基地里的朋友给我提供的图纸啊,这里的朋友很热心,都会帮助你的。

网友:
其实我也是常在论坛里搜图纸,不过有很多是搜不到的。那就郁闷啦!碰到那样的只能不修了。。。

网友(点评):
如果没有图纸,我们在引脚定义上查EC工作条件

网友:
怎么首先考虑ec了呢?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因为他是参与触发的。

网友:
请问io有没有替换的原则

网友(点评):
是不是引脚定义一样都可以代替

网友:
感觉楼主写的还是很清晰的思路。学习了

网友:
这个之前那个人为何不直接修了呢好像都找到问题了啊

网友:
有图纸修本本就有60%的希望,剩下就靠自己的经验和细心程度了。。。

网友:
怎么第一时间就想到EC有问题呢?

网友(点评):
待机3.3V和5V都已正常。

网友:
维修虽然简单,但是思论还是很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