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一代,二代,三代内存电压测试点

楼主(2011-03-27):
哪个晓得笔记本的一代,二代,三代内存电压测试点在哪里

网友:
我现在没有假负载

网友:
这方面的资料还真的没有怎么看到呢?我也想知道哪些测试点。如果有图解的那种资料就更方便了。

网友:
找这3种内存的PDF图纸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内存旁边的电容应该都是的,量一下看看它们的电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有图纸就可以测试到啊

网友:
假负载,就ok

网友:
2代好像199脚是VDD 1.8v  1脚是3.3吧  好像   这个修的比较多

网友:
内存旁边电感量就好```或者直接量CPU电感了``CPU电压正常一般内存都正常了电压``

网友:
三代是203、204pin:0.75V_DDR_VTT
           1.5V测内存槽背面电感较为方便。(75、76、81、82pin。。。)
          126pin:  +SMDDR_VREF_DIMM0        0.75V
          1pin:      +SMDDR_VREF_DQ0           0.75V
          199pin:               3.3V

还有两个关键信号脚:
200pin:SMBDATA                  +3V                   1.240
202pin:SMBCLK                    +3V                    1.240

网友:
弄些假负载吧,人脑记不住这么多

网友:
到基地买一套就100多块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