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P掉电不亮

楼主(2011-03-27):
我也有一台,ASUS A8JP的机器,待机电流0.007触发后0.36 不接显卡板的情况下,不到3秒种掉电。(接显卡板,0.5也是掉电)掉到,待机0.025。反复都 是这样, 2011-3-27 12:07 上传下载附件 (38.85 KB)
将JP8短接之后,不掉电了,接显卡板电流只能上到,0.5左右跳变,还没有时间来修。同时也不知道什么问题。北桥已经换过,我想再把南桥给换了,GBM 不知道高手们的意件?请高手们指点。
显卡
掉电

网友:
昨天也是有一样的型号的本本,在外面可以开机,装在外壳就不开机了。。烦。返返复复的拆装还是不行。。

网友:
掉电不要老是换桥,要多查查其他工作条件满足没

网友:
华硕破板子就喜欢出各种毛病

网友:
这是为什么呢?搞不明白~希望高手来解答这个问题!

网友:
查一下次级的电压有没有短路,尤其是+5V的

网友:
我有一台是关机不开机 开机按键上面 只有 1.67伏 不开机时开机键上面没电压 修晕了

网友:
不是桥的问题,我以前也碰这个本本掉最,,我哪个是一个电阻坏了,,查了我一个星期.10欧的..I/O旁边

网友:
上次修一台,开机掉电,查了半天原来是显存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