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DV2700 又一怪问题

楼主(2011-03-27):
今接惠普DV2700 花屏 原显卡是 G86-630-A2换了个 G86-631-A2 显卡,换好后 装XP系统在滚动条处蓝屏 代码0X000000A5 进PE也一样。CMOS里没有SATA 这项 改不了。望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BIOS里不能改  要么刷BIOS 要么做WIN7解决

网友:
谢谢各位 刷BIOS解决了

网友:
现在BIOS容量大,而且是串行的,所以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做安装版本系统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