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0

楼主(2011-03-27):
复位灯常亮,求维修思路,谢谢大家!!
复位灯常亮

网友:
没有修到过,换内存试试

网友:
那款机没过内存一般是会报警的,你有没有看电流,复位灯常亮估计都没跑U

网友:
肖彦
的帖子
电流1.4A,我是想问维修思路,从哪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