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机心电源输出电压低的检修技巧 (申请转正)

楼主(2011-03-27):
A3机心电源电压输出低是本电源的常见故障。怎样才能快速找出故障的所在位置,下面介绍一种减单的方法。
检修A3机心电源输出电压低的故障时,如有吱吱声,应查开关电源变压器的次级整流二极管等元件有无短路故障。如无吱吱声,测光耦1和2脚(发光二极管)之间的电压,如果在1V以上,说明故障在开关变压器的次级,检查取样放大电路。如果在0.8V以下,甚至是0V,说明故障点在开关变压器的初级,主要检修开关电源本身。正常工作时光耦1.2脚的电压在1V左右。

三洋A3机心电源检修技巧
三洋A3机心电源损坏,最容易烧开关管,下面谈谈一种简单易行的维修方法。
    三洋A3机心电源电路的检修,最主要的是抓住几个关键测试点,并根据测试点电压判断故障部位。维修时可先将开关管Q513取下,通电,使电源处于静态工作状态,这时进行静态工作点的测量,可避免在维修中牺牲开关管,操作也很方便。
    关键测试点为.
      (1) 电路板上开关管Q513的基极电压(用500型万用表)10V挡测量为1V左右。
    (2) 脉宽调节推动管Q512的基极电压直流档2.5V测量为0.5V左右。
    (3) 脉宽调节管Q511的基极电压,直流50V挡测量为25V左右。
    测这三点电压时,应使CPU处于开机状态或者将负责开关机控制的管子Q713取下
     通过三点测试,如测试数据与所列数据相同,则可以装上开关管,带上假负载通电试机,这样基本上都可保证电源恢复正常。
     如三点测试中某一点电压值不符合,则可根据该点所处位置进行电路分析。例如,当测到脉宽调节管Q511基极电压无25V或偏低时,可以进行以下三个方面的检查。
     (1) 启动电路是否正常,即电阻R520和R521.R522是否完好。
     (2) 光耦合器D515是否完好,机器是否在开机状态。
     (3) 脉宽调节管Q511偏置电路是否正常。
     通过以上的分析检查,基本上都能准确的找到故障点。

故障现象 故障部位 说明
启动困难 C515容量减小 C515容量减小,是否启动困难,因机型而异.有些机型C515相当小时,仍启动良好
C517漏电 Q513启动电流不足,严重时停振
R524变值 Q513启动电流不足,严重时停振
Q513的β值严重下降 β为0时,表测无坏件,但停振
启动电阻R520等变值 Q513启动电流不足,
变压器(1)脚假焊或变压器不良 正反馈电压e2不足
R519变值 R519增大到临界值,B1降低.若阻值继续增大则电源停振
C514容量减小 Q513基极电流不足

输出电压低 C515容量减小 容量减小程度不同,B1电压降低不等
R517变值,R517开路,D516内阻增大 改变C515放电时间常数,或切断C515放电通路,输出电压约在50~70间.若B1降低程度使假负载灯泡处于临界发光水平,切断电源时,Q513会被迅速调宽脉宽,B1瞬间上升,灯泡反而亮一下,(R517变大,市电低启动且B140~70V.)
R519变值 Q513激励电流不足
C514容量减小
C561失容,漏电 主电压130V滤波电容失效,负载能力下降
C516频率特性变坏 C516频率特性变坏时,容量不减小,用直流电压试验亦不漏电.遍查无故障,试换C561即可,属罕见故障
直流稳定电路负载重 属罕见故障
VD516性能不良
VD561性能不良
R553阻值变大或开路 取样管V553b极电位上升,+B电压下降
C517漏电 对V513基极分流加大,使其不能进入深度饱和状态
光栅一胀一缩闪动 C515容量减小 C515容量减小至一临界值时,B1虽然可以升至130V,但带载能力很差,不时下跌,造成光栅闪动
异常叫声 R526(2.7K)变值或开路 C515正向充电时间常数异常,开关电源频率大幅度上升,Q513输出方波变成正弦波,出现异常调制现象
C515容量减小 C515容量减小时,一般要出现异常调制现象,Q513输出波形为锯齿状正弦波,B1电压降低,如B1未降低,视变压器松动程度,有时可听到叫声
Q512的β值下降 C515和C512共同组成等效电容影响Q513的b极.Q512的β下降时,相当于C515减小,现象同上
电源负载重 异常叫声有两种:一是出现异常调制现象.电源频率不变,调制频率低,属可听到声音;二是电源负载重,电源本身频率下降,进入听觉范围
T511性能变差 对+B电压无影响,但开关管发热严重
300V滤波电容容量变小
VD519开路
V512的管子参数不合要求
开关管热,不定期烧毁 C515轻漏电 Q513脉宽增大,功耗增加
D514短路 C513过激励,功耗增加
C515容量减小 C515容量减小,B1=130V不变,出现异常调制,可听到叫声
Q512的β值下降 相当于C515减小,现象和C515减小相似
Q512接触不良 Q513有时失控,如果Q512彻底失效,开关管Q513立即烧毁
R524过小 Q513过激励
C507容量减小或假焊.220V整流二极管个别内阻变大 工作电压能量不足, Q513输出脉宽太宽,电流大,功耗增加
中大屏幕彩电启动电阻R520等偏小 A3电源无专设软启动电路,小屏幕时无问题.中大屏幕彩电负荷重,冷启动电流冲击大,若启动电阻偏小,Q513不安全
输出+B高 光偶VD515开路 烧行管(高达200V)
V512开路
V553开路
VD561开路
R561、R562或R555开路
三无.不烧保险 V511的ce结漏电
误差放大管V533的ce结漏电 有时发出咕咕声
稳压管VD561漏电 B1电压130V左右
C515短路 行输出管击穿
启动电阻R520、R521变大或开路 无启动电压
C514开路或脱焊 V513不能进入开关状态

网友(2016-08-30):
怎么转,我你不加工能力加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