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00m gs显卡问题装显卡驱动就黑屏(有图)

楼主(2011-03-27):
如题装驱动进系统就黑屏 不装显卡驱动可以进入系统 请问怎么解决 大神们。。。显存好像是坏了 请问怎么屏蔽显存,用什么软件怎么检查哪颗显存坏了???
图片中哪个是显卡的金手指?和显存请问

网友:
显卡虚焊 !!

网友:
请问哪能看出来

网友:
请问从哪能看出来

网友:
笔记本的显卡、显存都是直接焊到主板上的,没有金手指。

网友:
显卡就是你散热贴转弯位那块芯片(看不到芯片,不敢肯定),没金手指,只能拿去维修店铺做BUG

网友:
驱动版本不对,也会黑屏的。你看看黑屏的时候系统是不是还正常运行在

网友:
NVIDIA的显卡门,笔记本的8400或8600显卡好多都花屏或不正常了,所以一般一但出现显卡黑屏、花屏、无法驱动等现像一般都是GPU虚焊问题

网友:
去官网下一个正宗驱动试试

网友:
你用手压下开机看看好点吗,如果好点虚焊了,想办法加焊吧

网友:
支持12楼的做法

网友:
请问怎么压???什么开机?

网友:
笔记本没遇到过,希望楼主解决了说下方法

网友:
你没拍清楚,显存看不见

网友:
把散热片拆了   这样子不好看的  笔记本不同于台式机

网友:
显存没有看见

网友(2011-06-24):
我有一台T42也是这种现象,重装系统看一下,不行就做显卡。

网友:
刚修个海尔T68显卡门故障,这个显卡门是芯片胎里毛病,只能换新版芯片才能彻底解决。
你这个估计是显卡供电部分故障,上驱动后负载加大了,拖不动。

网友:
给显卡加焊试试

网友:
先加焊主芯片

网友:
做BGA吧,不会做拿去出钱叫人家帮忙做做

网友(2013-01-02):
这种问题,你连哪个是显存都不知道,瞎搞什么,拿来哥给你搞,

网友(2013-10-19):
今天接到HP4326也是装显卡驱动进不了系统,XP WIN7 官网驱动都换过,还是一样准备换显卡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