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屏的问题,还是传说的留光

楼主(2011-03-27):
今天收了一台开不了机的十五寸七喜液晶,开不了机的,换一个桥堆,和保险好了,开机后发现左手边上有两处地方发出白光,请问是屏的问题吗,不知如果下手,不懂如何上图

网友:
有图片吗

网友:
这个就不好说了 评上有白光发出 有多种也有多种原因 有的是平的背部温度过高烤出的 有的是灯管漏光  上传个图片吧

网友:
漏光吧。背光板问题吧

网友:
一般换灯管以后屏框没处理好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要是在中间的话就是被烤到了或是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