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方正R620 的笔记本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1-03-27):
今天修一块方正 R620 的笔记本 顾客拿过来时 主板短路 一看问题很简单  跟顾客报好价格,直接拆开修 拆开后 对主板仔细观察了 下 看到USB 口附近有个无极电容有点裂开 拿起吹风枪直接把电容拆下 从旧的板子上找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换上,通电好了,心想没问题了 直接装起来,等这收钱了,过一会全部装好了,通电进系统看看 ,开机进不了系统 估计是系统坏了,跟顾客商量下,要从装系统,顾客说装吧 直接插上U盘系统 开始装系统 ,装不了 找不到硬盘,在BIOS 里面找不到硬盘 怪了,怎么会找不到硬盘呢? 然后换个硬盘试试还是一样 ,顾客说可能是板子问题要拆下来看看,顾客同意了,拆下来看看 都是装好的 没有那个线没插好,量量板子通电5V 3.3V 都有 就是找不到硬盘,怪了 请问大家这个是什么问题啊?搞了几个小时了

网友:
既然是USB旁边的二极管坏了 估计是把南桥的烧了 南桥坏的几率很大 个人建议换个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