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780-TB 方正液晶显示器 换板后亮一下就黑了?

楼主(2011-03-27):
明基代工FB780-TB 方正液晶显示器,故障为不亮
拆机换上一新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屏亮一下就黑,拿下VGA线,提示未连接信号线,插上VGA线,屏又可以亮一下黑.请问是哪里还有问题.

把电源高压一体板给改了,,,用外接12VDC供电,加了个4口高压条..现在在用了.

网友:
接着查高压板,开关脚有没有5v左右的电压,有就查高压板,没有查驱动板

网友:
我认为是驱动板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电源供电不足时也能造成同样问题

网友:
这片高压板是全新的.

网友:
灯管不行也出这故障

网友:
回楼上的兄弟,灯管我也换过了.正在郁闷中.........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试下咯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灯管高压板都换过吗?测试高压控制NO/OFF是否为3-5V, 电源板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高压控制电压有3.3V,驱动板电压5V都正常的.

网友:
找一个备用的灯管,一个个试高压板接口,就可以判断是高压板的问题还是灯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