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7S的图纸,顺便请教各位这机器的故障

楼主(2011-03-27):
客户华硕W7S本子,以前在其他维修点换过改良版显卡。
开机无显示,自动开机,电流从0.03到0.47到1.15左右,然后掉电,继续自动开机,如此循环,怀疑显卡故障,加焊后现象如故。
ISL6262ACRZ芯片有几个引脚对地有短路,没料,不太敢换。而且有一个很异常的情况,按住内存插槽,就不会自动开机,而且按开关开机后稳定在1.20左右,不掉电,但是内存槽附近没有什么元器件,只有8个板载内存颗粒,而且应该也没有虚焊,找电路图未果,希望达人能给出图纸或者提供建议。先行谢过。

网友:
电流跳变了几次啊。看你的这个情况是内存没有过。你可以试试按照不过内存的思路去检查一下。

网友:
按住内存槽子暂时解决问题 ,不好把问题锁定为槽子,小小的板子牵一发动全身,应该还是有虚的地方。

网友:
加焊了大部分芯片,掉电如故,怀疑开机芯片,无奈手头无料,客户逼的很紧,莫非要悲剧

网友:
500悬赏都不行,果断悲剧了。换了ITE和ISL故障依旧。

网友:
是不是内存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