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显示器185WA01S的程序

楼主(2011-03-27):
求助液晶显示器ViewSonic185WA01S的程序.我的主板是乐华2025的··那个高人又的麻烦传个上来··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2025板  18.5寸程序不好找, 注意用单八屏线为, 试下面两个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行啊```一开就花屏```郁闷了```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行换NTA91B驱动板,这种板程序多, 我用过改18.5寸屏

网友:
这个屏线也不一样的吧,不是双8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