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坏电源烧了五块GA-K8NE主板

楼主(2011-03-27):
前天同事在网吧装电脑,

本来修好的主板都没点亮最后才叛定是电源坏,主板烧了!一同全拿了回来!
我上装上电源,一插电,天!不用开关,自已上电了!呵呵!测PW+-,都没电压!
再查IT8712F-S的75、76脚,都是0.7V左右看来是IO坏了,换了一块好的!上电、、、、不自动开机了,
但是,点PW开关,也没反应! 测上管G、S脚电压不对!
二极管档跑线,在管边跑了半天,也没跑到有相连的集成块!最后想,这个电压会不会和内存电压在一起控制的,就跑到内存的边上,一个LD7301PG的块子上的十五脚和它相通!这十五脚也没电压!看来这个块子坏了!

在料板找了一块LD7301PG换上,呵呵!电压出来了!

这边的电压也对了!

呵呵,换了块IT8712F-S
开机,

好了!

网友:
挺有条理的嘛

网友:
不错的思路啊精典

网友:
有图有文字,有见解,这贴不错。

网友:
啥时候能学成那样呀

网友:
要是加上LD7301PG到LD4301PG能用线连接起来怎么跑线就更好了,对新手跑线来说是难得的经验与案例

网友:
有时电源坏,烧板烧的相当厉害...
正常的板和电源,保护电路都做足了功夫,不会这样...
杂牌有些电路就省略掉了...害人不浅.

网友:
都是电源惹的祸,拒绝使用。

网友:
很详细,对我这新手很有帮助,学习了

网友:
不会看实际电路板,测试内存电压无,可是不知道该换那个元件。

网友:
那LG7310PG就是电源管理芯片吧?

网友:
呵呵,经验很丰富啊,老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电源管理芯片,在网上没找到PDF的资料!是内存和5V、5VSB、3VSB的管理集成块!电源来自5VSB,电源一接电就工作,所以侍机5VSB电过高,插电就烧!

网友:
图文说明。支持。对新人有帮助

网友:
哪里的上管G和S极,看不清楚呵。楼主说一下好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MOS管的G、S、D三个极,一般搞修理的都知道在硬件上那么分,这里我上个图,你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上午刚被烧了个io

网友:
回复 网友C:

IT8712F-A是5VSB直接供电,所以5VSB电压升高,插电就烧,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
修主板没思路 0- -。要怎么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