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0集成显卡有时一碰就黑屏或死机

楼主(2011-03-27):
联想C460集成显卡有时一碰就黑屏或死机,开始是有时能开机,有时开机黑屏,加焊北桥后好了一段时间,但一段时间电脑出现开机正常运行正常,移动本的时候就死机或黑屏或重起,北桥 南桥重植过,好了一段时间后又同故障,有时用力碰也没事,有时刚开机一移动就出故障,真上火啊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VGA线问题。要心细。。。。

网友:
重点还是加焊CPU、IO苡片看看

网友:
显卡集成在北桥里的,943GML的北桥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型号不详的笔记本跟你说的情况看不多移动就死机掉电,后来发现时光驱里面的线路板短路造成,楼主可以参考

网友:
cpu座子打下对地阻抗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麻烦,慢慢排除,细心会有发现的。

网友:
一个IBMR51E 和你的一模一样,最后修的不开机了

网友:
北桥问题。。。